[三星(SAMSUNG)]
三星指示灯一闪一灭后白屏维修

楼主(2015-09-24):
手机没带,图也没拍照了,
今天没去上班 跑到南公园电子城,在朋友店里帮忙修台液晶,看了下是三星的拿过来情况是指示灯一闪一灭,拆下来看了下没电容鼓包没芯片烧坏的现象,就上电测量,电源板都没问题只能找驱动板了,下收直接看三极管1117-1.8跟1117-1.5的。这样的驱动板还不是第一次看到,测量到1117-1.5的时候发现之有3.3出来1.5却没出,这下好办 换个11117-1.5的 直接出来了,我想现在可以了把装上去看下 白屏。。。郁闷,又从新拆下来把屏线重新插 发现还是一样,我就开始怀疑屏上面电路板问题,直接万用表上去保险没烧直接跑线到大电杆旁边亮小电容发现也没烧也没对地,又跑另一边的小电阻连接的申亚馆的第4脚,发现这管子不工作,平常是要1.8足有【以前修过是这样的电压】那就只能喊朋友找个申亚馆了,从14.0的笔记本坏屏找到这样型号的申亚管换上去再装回去不会白屏了,正常显示120块这样轻松赚。

虽然我手机没带你们会以为我胡扯,以后你们碰到白屏的跟指示灯一闪一灭的不要瞎搞就是了,这问题我是在深圳学徒修到过一两台都是这样白屏问题修好,有些是大电杆旁边两小电容对地的。好了今天上午就这样了。大家中午吃饭把

网友A:
指示灯一闪一闪,就应该是短路保护了
估计1.5没问题 只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一闪一闪,就应该是短路保护了
估计1.5没问题 只是保护了

是1.5这坏了  3.3出来了1.5之出0.98并没地方短路保护

网友A:
没1.5  显示器指示灯能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1.5  显示器指示灯能亮?

你没看我写的什么?驱动板亮个1117 一个1117-1.8 一个1117-1.5 指示灯一闪一灭不亮机

网友B:
无图无真相,要是有图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图无真相,要是有图就好了。

手机没代啊摔坏了

网友C:
请问指示灯是(绿色灯)在闪正常吗?我的机型是松下:TH-P50U30C——屏幕重影不请还带有光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指示灯是(绿色灯)在闪正常吗?我的机型是松下:TH-P50U30C——屏幕重影不请还带有光栅。

你这是重影 一般是屏线问题比较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重影 一般是屏线问题比较大

屏幕的三处排线已经用电缆线的高度酒精擦试纸清理过一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屏幕的三处排线已经用电缆线的高度酒精擦试纸清理过一次了。

那就换下电源板上有个8脚芯片 7575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换下电源板上有个8脚芯片 7575型号的

我的电源板上没有这个IC呀。只有插件的IC101(5528),还有四个8脚的IC(RRH075  2个)。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真是一个高手

网友:
一台显示器120价格不错

网友E:
只要技术过关。客户还是愿意花钱的。而且楼主还是美少女。。客户当然愿意花钱啦。。

网友:
这 种故障一般都是电源板供电不足

网友:
修东西最怕修好这另外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
先换跟屏线试下

网友:
好功夫啊,谁是你师父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很好的经验,又学了一招

网友:
楼主高手啊,屏都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要技术过关。客户还是愿意花钱的。而且楼主还是美少女。。客户当然愿意花钱啦。。

都不晓得 是不是女人来的。

网友:
发图片处理看看,才是真是屏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了经验

网友:
屏坏了吧,字数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