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和复位的好坏判断?

楼主(2015-09-24):
现在主板上的时钟芯片和复位是集成在桥里面的。那测显卡插槽、内存插槽、pci插槽的时钟和复位测试点,通过对地阻值,就可以很快判断时钟和复位的好坏吗?也就是桥的好坏?请教哈哪位高手。

网友:
先修电压和PG

网友A:
然后桥的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桥的晶振

电压,pg、晶振都正常。那我上面说的通过显卡、内存、pci测试点对地阻值就可以判断时钟和复位的好坏吧!也就是桥的好坏?

网友:
唉,没有示波器的话,就只能靠万用表去测电压和电平跳变 对地阻值

网友:
对于时钟信号,测电压和阻值并不一定准,示波器测量才可靠。

网友:
一般测试好坏的判断是工作时的电压 时钟波形 复位的电压

网友:
可以这么认为吗

网友:
一般时钟用波波比较准

网友:
供电pg什么的,时钟就不够用了

网友:
测试点是直接连接桥么,要是中间有个电容电阻的出问题呢

网友B:
这个应该不难理解吧,迅维主板维修不是事里面讲得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不难理解吧,迅维主板维修不是事里面讲得很详细

我刚刚看到,时钟,可以测一下晶振,用示波器测,没有示波器的,可以替换晶振的方法修理!

网友:
为什么测电压、对地阻值不准呀?那数字万用表拿来干嘛?

网友:
我用的是福禄克数字万用表哦

网友:
PCI-E那个测试点算不算呢?

网友:
我一般测pci槽B16脚  电压1.6V左右 和 PCI-E槽A13.A14脚 电压0.4V左右

网友:
复位信号我一般在PCI槽A15脚测量3.3V电压  和  PCI-E槽A11脚也是3.3V

网友:
6系列以上就没有时钟了,看25M时钟两脚有没有电压吧,还有测桥的33M,复位可以在PCIE啊,IO啊,CPU那边测量的,有图纸都好办事啊

网友:
时钟测波形准,测电压不是很准。

网友:
拿个好板来就知道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