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D内接不显示??????

楼主(2015-09-24):
华硕K53SD内接不显示,外接显示,显卡加焊过,屏换过,故障依旧,这时想起bios,bios有故障会引起这样的现象吗????在线等。

网友:
怎么没人呢?

网友:
不太可能,你内接看看有没有影,查查排线接口电压什么的。

网友:
刷个BIOS不难吧 何苦等人回答呢

网友:
刷个BIOS不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2048-1-1.html这个是通病修好加分

阅读权限太低

网友A:
主要防止刚注册的小小白有的不是专业维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防止刚注册的小小白有的不是专业维修的

你号用下   修好给你分

网友:
先试试再说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号用下   修好给你分

我把权限设置低点

网友:
应该是显卡里面颗粒短路或者那里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权限设置低点

恩                       谢了

网友:
Q4601,6脚的双MOS管。

网友A:
你看看这个吧我的权限改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个吧我的权限改不了

恩 我试试  好了     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我试试  好了     上图

来点分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你要修好了权限要提高点

网友:
如何提高自已的权限

网友:
修好了吗?
修好了就上个图看一下!

网友:
不行啊,我从别的板子,屏接口的附近找了个大小一样的装上还是不显示,  魔道屏的一个芯片烫手,不会屏也烧了吧。

网友:
直接换个显卡看一下

网友:
日。。怎么都是权限问题啊,让我们这些小小白怎么来瞧

网友:
楼主修好发个图看一下

网友:
肯定不是BIOS问题了

网友:
你显卡都干了。。居然没刷BIOS 先简单的后复杂的啊!

网友:
找到问题了 ,屏线烧了,一会给你们上图, 可能15楼说的那个管子问题,导致屏线少了,  又测了下屏 没问题,等屏线发过来上图给大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