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电流开机750ma掉电查理部分

楼主(2015-09-24):
笔记本电脑的正常待机电力每个功能运行正常时的电流开机750ma掉电是哪个部位供电有问题

chengdengjiang -5

网友:
换主板就好了 一次搞定

网友:
看你写的就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标题不清楚,内容不符合

网友:
没有拍,板子是联想SL410K,主板,插上电源电流0.075A,按开机键后升到0.75A,3秒钟左右掉电回到0.075A,

网友(2025-11-06):
建议发给我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