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50奇怪问题

楼主(2015-09-24):
联想U450正常开机进系统喇叭出现长鸣, 把键盘取下    排线拆掉   直接放在C壳上面上下浮动  会出现报警时有时无、离得越近声音越大。有遇到这种情况的么?

网友A:
你没换个喇叭试试

Dcc

网友B:
应该 是MIC 的问题

Dcc

网友C:
是不是系统声音管理的软件问题

Dc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系统声音管理的软件问题

应该不是,  键盘拆下来  不放上去就没事。   一放上去就响

网友:
麦克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换个喇叭试试

外置也是一样的 , 声音跟扩音器一样、

网友:
查EC的MIC条件、全都正常的话就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 是MIC 的问题

拆下来了,  好了,  我在试试。谢谢.....

网友:
麦克声音调太高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MIC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