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显示器被雷击后的运气维修

楼主(2015-09-24):
  联想19寸显示器,雷击之后不通电了。打开看了一下,开关电源不工作,没有烧保险,没有明显短路的零件,看到开关电源用的7575芯片,顺手就给换了,然后通电试机,好了,用了一天也没什么问题了。 运气有点爆炸啊!

(图文源自网络)

网友:
你的好到家了,赶紧买彩票的

网友:
你的好运来了

网友A:
这样维修也行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维修也行哈哈

唉 怪我运气好

网友:
看到螺丝就拧,看到芯片就换

网友:
这个是不讲运气的,只讲技术

网友:
运气能用几次啊,还是靠技术实际啊

网友:
运气好就是雷击 拆掉压敏电阻换掉保险丝就KO了

网友B:
这雷打得准呀,专打LD757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雷打得准呀,专打LD7575

没办法啊 总得打个位置  就打到那里了啊

网友:
看来这雷,还是不够厉害。

网友:
该你发财啊

网友:
开关管及保险都没坏,真的是运气好呀

网友:
7575经常单独坏的,很正常啊。

网友:
还是雷击不严重!

网友:
上次遇到的  外围烧了 二极管 电阻开路  找了图纸才能补上去     不容易哟~

网友:
小case真是便宜你了

网友:
运气这么好啊 , 不错不错

网友:
这不是一般的好运气呀,雷击的保险不烧,烧7575

网友:
楼主是运气好。

网友:
雷击的不算厉害。运气点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