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跳线连接方法 超详细彩图解读

楼主(2015-09-24):
主板跳线连接方法
主板跳线连接方法揭秘

网友:
很适合小白,路过顶你一下!!

网友A:
为什么不发个图片 预览一下然后考虑是不是可以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发个图片 预览一下然后考虑是不是可以下载

嗯 你说的很有道理  我下次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B:
这也要整合成下载包?度娘是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要整合成下载包?度娘是干嘛的

因为文件资料比较大 当作帖子发不出来  不得已才整理成压缩包

网友C:
截图出来看看内容如何啊

网友:
上次也修到过这样问题 我看那RTC的图纸看了半天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截图出来看看内容如何啊

重新编辑了一下 截取其中内容的一张图 可以看看了

网友:
很适合初学者

网友:
下载了 打不开

网友:
这个只能参考,不同的主板厂家采用的方法亦不同,最好看主板说明书更准确。

网友:
要是华硕、技嘉的组装机,前置面板排线比较好确认,品牌机的话,就不是那么好确认的 不过对于我们维修人员,这都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
我分不清,就量下电压

网友:
上电用镊子乱捅只要找到电源开关和重启开关这两组就行啦,其他的不是电源指示就是硬盘灯了还要看吗?

网友:
不是吧  文档都打不开?

网友:
不但止是粗线那头是开始,还有左下角是特别粗的也是,我刚刚看了一下主板,验证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