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进水无图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5-09-24):
昨天收到一台Z460笔记本,据客户说是进水然后自己用吹风烘干然后开不了机(不触发),听后给客户说进水机然后还自己通过电会烧掉一堆东西,很难维修报价450元人民币,开单走人。拿着机器先拆取出主板,懒得取电源口,焊接一根线在主板电源接口的地方,然后看到主板上有大量进水腐蚀的地方,但是各供电管理芯片没有腐蚀的痕迹,心想应该有维修价值吧,清理腐蚀的地方。清理完目测没有掉件,加焊腐蚀的地方。好,完事。用万能表二极管档测对地阻值,无明显短路。调电压1V到电源接口,无电流。3V,无电流,19V,无电流(因为恒流源是3位数看不到,电流是肯定有的)。测公共点电压,3.5V,好吧公共点短路,烧鸡大发,1V到公共点电流0.7,不正常。但是摸了半天没感觉哪里有温度,好吧加电压2V。电流1.3,摸一下没感觉,拆掉CPU(错误操作,请勿模仿),电流下降到0.9A,*脏话*,CPU坏了吧,但是电流还有还是不正常,加电压4V,电流1.6A,终于感觉出来了,桥发烫。断电测试桥上管击穿了。。。。换掉上管,通电没短路了,上电到电源口19V,待机0.01.正常了,上CPU,不触发。看来桥坏了,型号HM55,找到料板拆,然后植株,出了一点误差,鼓了一个包在芯片角上,好吧,有点无奈,因为料板有很多,有HM55的料板也有很多,但是保护完整的就这一个,抱着侥幸的心理继续上BGA,焊接好了,洗掉助焊膏,上电,按开关触发了,心理一喜,看来桥没坏,但是电流上到0.5A,不动了,然后掉了。哎进水机就是毛病多,换CPU吧,一样。按电流表示CPU没有工作。正常情况下应该看时钟、复位。但是前面桥有鼓包。哎。。。定桥吧。这时候有同行过来找东西,无意问了他有没有料板啊,他告诉我有一些,揣着不告诉他的想法去找他的料板。找到一个HM55,一看傻眼了,IBM主板,黑胶啊,为了避免定芯片动手吧,反正对黑胶不熟练,当练手吧,上机预热5分钟,开始加温,上部温度260,下部温度275,开始戳黑胶(以前都是撬的,掉点很多),这次戳黑胶很成功,大概看了一下,无掉点。感觉涨了一点经验,以后对付黑胶有点感觉了,还需要大量练习。开始铲黑胶,小心植株。完美成功。拆掉鼓包的桥,换上新桥。测阻值,无短路,上电触发,电流0.5A掉电。。。。无语了,看来该查时钟复位了,无意看到键盘接口附近有个电阻发黑,心想距离那么远应该没关系吧,但是还是换了一个,因为分很珍贵,没有下载图纸,不知道阻值,但是连接线很细,应该不是供电。随便在料板上找了一个电阻上上,通电触发,*脏话*,你们猜咋的。。。。1.1A还在蹭蹭往上跑,接外接亮了。再试亮机。装机测试开机亮了,维修完成。因为已修复,所以没有拍照,无图无真相。经验总结:1那个桥有可能是我烧坏的,因为上管击穿导致大电流,所以以后不能只测电感对地值,应该还有电感到公共点的对地值。2、鼓包的芯片不一定是坏的(很少很小的包)。在没有多余芯片下还是可以试一下的(我鼓包的芯片还留着的等什么时候试一下) 3、进水机不能忽略掉任何电子元件的腐蚀不管,有可能会影响修机是否顺利。求加分

网友:
楼主在那啊  既然能收到450?

网友:
进水机能收到450 确实可观呀 !!我们这边进水机器收200 都难!

网友:
价格绝对可以的。楼主什么地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