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A55M-DS2亮机BIOS 备份OK

楼主(2015-09-24):
看到论坛此版的bios不多,顺便修到此版了,就备份下来了,希望帮助论坛的好友们,一个是官方的

网友A:
这个刷官方的不就可以了 自己备份还有什么意思  技嘉的BIOS最全了  官方什么的都有

网友B:
我有片这样的板子,没装CPU,触发吱吱响。不敢上CPU修,怕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片这样的板子,没装CPU,触发吱吱响。不敢上CPU修,怕烧掉。

是报警声?还是有东西烧糊了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刷官方的不就可以了 自己备份还有什么意思  技嘉的BIOS最全了  官方什么的都有

随着科技的发达,我害怕官网bios不靠谱,不能用,所以就自己备份了,以防下次修到方便用

网友:
撸主,这个板子有两个BIOS,你备份的是哪个?能不能把两个都备份一下?

网友C(2015-11-03):
是啊 是哪个BIOS啊  有个M-BIOS 一个B-BIOS  你备份的是哪个、

网友(2015-12-29):
楼主很有心,BIOS保存完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 是哪个BIOS啊  有个M-BIOS 一个B-BIOS  你备份的是哪个、

技嘉主板一般主BIOS程序是主要的副bios是做恢复使用的,只需要装主bios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2017-06-09):
刷完就好了,

网友(2017-07-30):
下了这么多,只有这个才能用,谢谢

网友(2017-11-23):
我调换下试试 不好使我就炸了 九楼

网友:
Here is Manuel Manuel's service of this eemadarion gigabyte Egy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