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40一体机,卡logo

楼主(2015-09-24):
  昨天接到一台联想C340联想一体机,当时情况是卡logo十几秒才能进系统。于是,拆了硬盘几秒就能进PE。之后换了硬盘,使用正常。今天客户说出问题了。下午搬到我这边检测,问题是开机卡logo十几秒进系统界面蓝屏(代码00000007b)。后来换了固态硬盘,重做64位系统之后,发现还是卡十几秒logo。《机器还在质保,也到售后检测过的,售后说没问题。》                哪位大神有遇见过着情况的。帮忙统计准确答案。我也有怀疑南桥问题。

网友A:
卡LOGO,先检查外设.祼板用PE测试下,

网友:
我遇到过相同问题的联想一体机是南桥问题!

网友:
在保上售后,当面开机卡LOGO难道售后说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LOGO,先检查外设.祼板用PE测试下,

谢谢,以解决,光驱坏了

网友:
光驱有可能没坏,可能是接触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 APL5930爱坏

网友:
南桥问题,最好是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