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新问题,开机点亮后几秒就黑屏,但没掉电

楼主(2015-09-24):
联想B460新问题,开机点亮后几秒就黑屏,但没掉电。有可能显卡问题吗

网友:
换过CPU管理芯片和铁壳MOS,黑屏后电流1.3左右。

网友A:
是不是暗屏了!

网友B:
换个CPU试试,这款机器很容易烧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暗屏了!

不是暗屏,外接也一样的

网友:
掉电后测试一下电压是否还正常撒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黑屏后电压都正常,复位也正常

网友:
换铁管了没有

网友C:
我修过一台,有个铁管坏了,上下管一起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过一台,有个铁管坏了,上下管一起换就可以了

两对铁管都换过,故障一样

网友:
检测显卡供电是不是也没了,

网友:
手摸HM55桥,觉的烫手,不敢贸然换桥

网友:
换吧,换了没准就好了

网友:
还是先确认待机是否正常,如果正常CPU和显卡都有可能

网友:
把铁管全都换掉,然后换个CPU试试,看下待机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用疯抢假焊一下试试

网友:
你能在描述清楚点吗。起码你看一下是不是暗屏啊?是不是调节有问题啊

网友:
黑屏后看下 电流 再分析

这个机器的通病不少

网友:
我也真在修这机  ,待机0,07,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进桌面的时候黑还是进了桌面再嘿?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我也觉得可能是桥的问题啊

网友:
屏黑后,测一下电压正常吗,电流什么变化

网友:
黑屏后侧一下LVDS,看看有什么异常。
这个机器南桥发烫不一定是南桥问题,缺电压或者电压偏低也有可能

网友:
有时候点亮就黑,有时候点不亮,根本还没进桌面,黑屏后电流1.3,测电压都正常,CPU,CPU管理芯片,铁管都换过,内外接一样,以前G470遇到过换CPU管理芯片就好了。按这个黑屏后电流1.3几可能是显卡问题,桥的复位都发出了

网友:
不知坛友有没遇到过,给个建议

网友:
黑屏了就查下屏供电,看哪里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CPU试试,这款机器很容易烧CPU的

有可能 烧了  导致CPU 也烧了  换个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也爱坏

网友:
不可贸然行动啊 亮了再黑说明都完成了 不稳定 看看不亮的时候电压电流的变化 再动手 电流1.3 bios会不会 系统供电芯片电阻坏了就这样

网友:
先看下是不是屏的问题咯,这机子通病一大堆,换铁壳的时候要把两个芯片一起换了保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