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电源维修!

楼主(2015-09-24):
电源一般什么好坏啊?    它的电路过程怎么测量?    求助!

网友A:
最近也在研究电源,只弄些外观不良的,深入修电源也是一门学问,毕竟是强电有点怕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研究电源,只弄些外观不良的,深入修电源也是一门学问,毕竟是强电有点怕呵呵

哎呦   我这有个电源都研究了一天了,  不懂的它的电路怎么走的, 要是懂的它的电路怎么走的就好修了!

网友:
这个只能自己摸索,图纸肯定找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呦   我这有个电源都研究了一天了,  不懂的它的电路怎么走的, 要是懂的它的电路怎么走的就好修了!

楼主的电源何型号?传几张主要IC的图片.......

网友:
可以跑一跑线路   研究下

网友:
没有图纸的话电源真的难修,特别是烧焦了电阻的又没有数据就更难了。

网友:
电容、开关管等都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