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piron5525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9-24):
amd芯片组的win8新机器,小修一例
经测量无3v5v待机
仔细观察待机芯片RT8205LZQW已烧掉,主供电烧断了。
摘下芯片测量无短路,找了个up6182ag代换成功,进系统测试运行正常。

汗,amd新机器待机电流这么大?接触此机器的可以看看你们的待机是多少A

网友:
暂时没修到,不过现在新机器有这么高待机是很少见了,你修好后可以看一下网卡声卡之类能不能用,有可能是外设短路拉高了待机电流

网友:
貌似没那么高的待机电流吧

网友:
AMD大部分都是这么高的待机

网友:
待机芯片怎么烧的?没短路也会烧?应该有后遗症

网友:
AMD待机电流本来就大

网友:
AMD的一般比INTER的高点呀

网友:
应该是正常待机,一般都是0。02和0.03之间的。楼主算是运气好的。恭喜修复。

网友A:
看上你的可调了。 哈哈

网友:
好好好好好好好

泉泉哥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B:
0.03高?ASUS的0.05,甚至有的0.08呀

网友:
看一下有温度不正常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你的可调了。 哈哈

好吧,就是五位数的,来这送给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0.03高?ASUS的0.05,甚至有的0.08呀

嗯,昨天修一个thinkpad也是amd的,待机都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