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M-P31(G3)掉电重启

楼主(2015-09-24):
今接一块V星H61M-P31(G3)插点触发跑码5C掉电反复重启。。不插内存会报警。。测电压正常...怀疑内存不过、刷过BIOS  故障一样 在此请教师傅们有没遇过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还没有解决

网友:
看是否缺供电,或者某路供电不稳

网友:
查询内存条件 看看哪里不正常

网友:
内存主供电芯片FB电阻问题

网友:
缺供电1.8有没有

网友:
内存条件都正常吗?正常的话就测一下内存各组数据线是否有开路的。

网友:
测下内存槽118/236/238是否有3.3v

网友:
我觉得楼主还是测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看是不是都正常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吗?coms电池的电压够吗?

网友:
楼主说的是内存槽下面的场管吗?有1.8伏供电

网友:
以后多来论坛逛逛  能学到的真多

网友:
内存的时钟  供电  VTT SPD SM总线  都正常先刷BIOS  再查查USB等外设

网友:
估计内存条件都没满足

网友:
在13楼的基础上 拆掉桥上面的散热片 风枪320度 正面 反面加热桥   冷却后重新跑码看看  注意手法  风枪离远点  均匀吹  ~~~

网友:
内存的三大条件都正常吗,在测下系统总线的对地址,在看看总线供电那边的有没有电容滤波不良的

网友:
不过内存的表现,我也修过几块板子这样的,多换几条内存看看,这个板子只能上单面的内存条。

网友:
V星H61只能上单面内存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