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手机维修电源的Vtest是干嘛用的?

楼主(2015-09-24):
如图,除了两个电压输出端,还有右边两个端子,标着TEST/测试,这两个端子是干什么用的?
小米手机电池有3个或者4个端子,怎样用手机维修电源让小米手机正常开机?

网友A:
看中文,测试,测试电压的     找根锡线把两个黑色的连起来   你的黄线就可以测量主板电压了

网友:
调节电压大小的  一般不超过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中文,测试,测试电压的     找根锡线把两个黑色的连起来   你的黄线就可以测量主板电压了

谢谢这位朋友。试了一下确实是这样,测量手机电池的电压用数字显示出来了。两个黑的内部本来就连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