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5内屏不显

楼主(2015-09-24):
文才不是很好,所以直接如正题,东芝M805板号 DABY3CMB8E0,当时拿过来说不亮,插上可调电源电流上到1.7A多跳变正常啊,打内存波形正常,没有暗屏,外接能显哈哈显卡问题果断上BGA加好了,上电亮了一下又不亮,想抓显卡信号示波器坏了当时,又叫元方上BGA还是不亮,外接能亮,以为显卡坏了因为是AMD的,订个显卡装上,还是一样不亮,就打打信号打到LCDVCC这个信号没有就顺藤摸瓜找这个信号来原 把这两个脚连起来,OK了,有好多我懒的写应为网上有多潜水贴都没看完就就喷了,没修好的求助没人,修好的被喷,有错误希望指正不是喷,我写贴原因就是拿点分

网友A:
不试下暗屏还是怎么的就干显卡。。

网友B:
直接干显卡 厉害 、

网友B:
先不换显卡 先抓下屏的信号啊?

网友C:
有时候客户说的故障都太笼统了

网友D:
看懂了     没开启信号--没输出 ,供电直连输出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试下暗屏还是怎么的就干显卡。。

外接能显的,没暗屏,屏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懂了     没开启信号--没输出 ,供电直连输出解决

是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不换显卡 先抓下屏的信号啊?

当时我也忙,但是当时干完显卡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干显卡 厉害 、

不是我干的大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干显卡 厉害 、

你能不装B 吗

网友E:
原始故障是白屏吗?

网友F:
也应该先用手电照照看是不是暗屏啊!上来就干显卡,还干了两遍

网友G:
楼主,原来是不是白屏啊,如果没有LCDVCC应该都是白屏吧

网友H:
不按步骤检修,白白订个显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原来是不是白屏啊,如果没有LCDVCC应该都是白屏吧

没白,不显也没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按步骤检修,白白订个显卡啊。

想走接近啊,忙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应该先用手电照照看是不是暗屏啊!上来就干显卡,还干了两遍

但是第一遍亮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始故障是白屏吗?

什么都没有,暗屏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客户说的故障都太笼统了

所以每次客户拿来的时候我都要问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应该先用手电照照看是不是暗屏啊!上来就干显卡,还干了两遍

第一干完亮了,当时忙所以显卡不是我干的,也没注意

网友I:
楼主牛,电压都不测,就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牛,电压都不测,就干桥

说的有理我忘了

网友J:
应该是有没有背光,  暗屏是有图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有没有背光,  暗屏是有图像的

没有发现暗屏

网友:
从小白到大神是需要过程和代价,楼主加油。

网友:
修好能收到钱就是没有白忙活!!!!

网友:
这个问题经常干,一般都是飞线啦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换显卡测一下屏接口。

网友:
没有开启信号了

网友:
我也遇到,但我这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但我内屏与外接都不行,屏供电也没,后来查出是显卡原因

网友K:
楼主这是强制给屏供电啊,为什么不分别断开南桥和显卡,看是哪路控制有问题。

网友:
我遇到一台一样的 是白屏 短接后花屏 换了显卡就好了

网友:
你运气比较好啊,我这两天修个外接能亮内接不亮,不是电路坏了 是显卡坏了

网友:
我也是醉了

网友:
修好就行啊,谢谢分享

网友:
直接换个显卡,太猛了吧

网友:
谢谢你的给分,支持万岁

网友L:
这就比较奇怪了,如果显卡真没发出来是显卡条件不没好,不开启屏电,直接接电也是不行的,只会白屏。但现在直接能行显卡应该条件都正常,那可能断线了,或有小元件对地拉底。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是强制给屏供电啊,为什么不分别断开南桥和显卡,看是哪路控制有问题。

这个开始信号是直接一路来自南桥一路来自显卡,中间转换就一个U26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就比较奇怪了,如果显卡真没发出来是显卡条件不没好,不开启屏电,直接接电也是不行的,只会白屏。但现在 ...

我也没查到,蛋痛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就比较奇怪了,如果显卡真没发出来是显卡条件不没好,不开启屏电,直接接电也是不行的,只会白屏。但现在 ...

可能 是断线了,因为第一边做完显卡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就比较奇怪了,如果显卡真没发出来是显卡条件不没好,不开启屏电,直接接电也是不行的,只会白屏。但现在 ...

我认为是哪个电阻无穷大了

网友:
楼主也太急了吧.一主来就去干显卡........你外接正常,,最先应该怀凝屏和屏供电这块啊....这样风险小些.....要是会风不好把显卡做死或就像你现在买一个显卡在那放着还是没好...还得在修真正的问题....不划算.

网友:
先不要换显卡 先抓屏波型

网友:
有时候客户故障不表明的情况,对于维修会造成很多障碍

网友:
不显搞内屏啊

网友:
一般都会先检查供电,确定一下再干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