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P-S3 SLP-S4发出掉电是不是缺失什么条件

楼主(2015-09-24):
SLP-S3 SLP-S4发出掉电是不是缺失什么条件,求神请教
掉电

网友:
slp3/slp4是桥收到ec给的开启信号和ec给的rsmrst信号到后桥工作条件满足后发出,如果用slp信号和别的信号比它先掉那就是时序slp信号产生条件之前都有可能

网友:
这个就是考验你抓波的功夫了

网友:
那波形就是一闪即灭

网友:
求大神指导下,该怎样操作

网友:
ec发的PWRBTN正常,RSMRST也正常

网友:
看下时序查下是哪一组供电没有出来,如果PWRBTN#和RSMRST#都正常S3 S4掉电,就查后面的供电哪一个没有正常开启

网友:
是不是要用双踪 比先后啊

网友:
用示波器两个探头同时点住SLP_S3与SLP_S4,再开机触发。

网友:
pg有没有,

网友:
慢慢掌握就OK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电压没出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