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s蓝屏

楼主(2015-09-24):
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鄙人苹果5s开机蓝屏,无线重起,偶尔有时候又可以开机,以前没拆过,刚开始有蓝屏情况时以为系统问题,刷机没问题,可以刷!现在基本开不了机了,有时候开机蓝屏后屏幕就一点点亮度,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蓝屏基本都是SPI总线和I2C0总线导致

1.查看螺丝孔
2.更换U2
3.检查R17R18R55
4.询问触摸WIFI是否正常
5.刷机看报错(进度条)进度条刚走了一点点就报错14 U6指纹码片掉点
6.U9断线
7.U6指纹码片

网友B:
看看螺丝孔有没有打断线

网友:
这个是蓝屏管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屏基本都是SPI总线和I2C0总线导致

1.查看螺丝孔

高手啊~~~~~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螺丝孔有没有打断线

这种情况应该不存在  因为楼主刷过机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