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5a02TX 不亮机的  请看这里

楼主(2015-09-24):
HP DV4-5a02TX  不亮机的
告诉大家,,刷咯BIOS能亮机 但报硬盘错,首先改一下相容模式,如果重启后不亮机,说明你的独显有问题,取掉独显供电电感  改集显就OK咯!不然就换显卡!!

网友:
确实碰到过,也是小经验

网友A:
办法是好,前提是能跟客户沟通好

网友B:
重启后不亮机,说明你的独显有问题 这个绝对是经验了

网友C:
这个机器不用刷BIOS,直接把显卡的供电断开应该就可以显示了,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D:
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办法是好,前提是能跟客户沟通好

确实如此,有些客户难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不用刷BIOS,直接把显卡的供电断开应该就可以显示了,就是显卡坏了。

这显卡很多都要换才行,,成本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坏的

芯片太贵,客户很多不接受,只能改集显用.

网友E:
简单明了,说了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启后不亮机,说明你的独显有问题 这个绝对是经验了

绝对经验,,遇到很多台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简单明了,说了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经验就应该拿来分享,免得大家遇到走很多弯路!现在维修都不容易咯!!

网友:
怎么改相容模式

网友:
方法是不错,不过独显改集显要麻烦点。

网友F:
楼主请问,把那个独显的供电电感去掉就自动切换到集显吗?

网友G:
这个去去显卡  要cpu支持集显供电

网友:
经验很好,改集显的方法也很简单。遇到需要玩游戏的客户就只能是换独显了。

网友:
System Configuration选项,选择Boot Options选项,关闭Secure Boot(即将它前面的勾去掉),再将Boot Mode选择为Legacy,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问,把那个独显的供电电感去掉就自动切换到集显吗?

是的,相当于把独显取咯,而且系统里只认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去去显卡  要cpu支持集显供电

现在机器二代CPU以上的一般都是双显卡!!!二代的核心显卡2000    三代的核心显卡4000

网友H:
到底是显卡还是BIOS坏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到底是显卡还是BIOS坏

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手上有个联想的机器开不了机 ,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程序

网友I:
这个机器显卡很少出问题吧

网友:
安逸 好多都可以取独显了

网友:
技术很强大,改集显的方法很好,在此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机器显卡很少出问题吧

这机器显卡坏特别多!!

网友:
好是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真的是很好 的经验,谢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网友:
要是客户必须要独立的 你怎么去改 这样办法好是好 但是要尊求客户的看法

网友(2016-06-12):
现在很多客户都很懂电脑配置的了,你要跟客户沟通好了就没问题,如果没沟通说他显卡坏了而没跟他换而收了换的报价就麻烦了

网友:
先把独显去掉吧

网友:
我有修过一块DV4的本子,不知道是不是你说那块板,插上电几秒内3V5V就没了。

网友:
二代的 是 3000 的

网友:
V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