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碰晶振脚触发

楼主(2015-09-24):
这种问题遇到两次了。就是短接开关针不触发,然后表笔触碰一下晶振的任意一脚就触发,如果第一次先点的晶振,再短接开关针就能触发了,两步缺一不可,就是想不通,只能怀疑桥坏,上了bga还是不行。求高手给点思路,,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一个晶振啊或者看下晶振电容是否坏

网友:
先换晶振,电容,再考虑换桥。

网友:
按楼上所说  先易后难  不过大多都是桥的问题 没什么戏

网友:
楼主可以先测一下。晶振两端的对地阻值和电压,确认正常后,可以先换晶振和谐振电容?

网友:
晶振电阻电容

网友:
先查RTC电路,再更换晶振和谐振电容。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是晶振问题,如外围元件无问题,那就是桥

网友:
先换个晶振再把谐振电容也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