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6400笔记本无待机

楼主(2015-09-24):
这个本子按下开关电流从0.03一瞬间又掉到0是怎么回事,我是新手没有维修思路,有好心人给我指点下吗?从哪下手去修,谢谢啦

网友:
至少也要搞两张图片,或者说一下主板型号

网友:
保护有可能是短路,有可能是缺电压,这个具体要看图纸查

网友A:
当电流从0.03一瞬间又掉到0后,再次按开关还能反复吗?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电流从0.03一瞬间又掉到0后,再次按开关还能反复吗?

是的,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有电压没有出来

待机芯片是max8734a  FB3  FB5对地短路了,现在待机电流直接到3点几,不知道换芯片会不会好,为啥刚开始没待机电流呢?昨天我带电测下引脚fb3 fb5没电压 ,然后不知道怎么一下短路了,电流一下到3

网友:
这个不是无待机。属于触发掉电,加电后短路保护。3V 5V转换电路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先排查是否后级还有短路的地方造成的待机电流大

网友:
是不是被温控电路拉低了

网友:
有短路吧,是微短那种

网友:
有可能是保护隔离电路那边出问题了。。。

网友:
按开关后测一下开关上还有电压吗?看看上拉电阻有没有坏?

网友:
新手就不要多问,要闷头闷脑学东西,你在这问只学到经验,还不一定修得好,会搞烦你,搞坏心情,做几次下来可能就不想再学了

网友:
若是这样,说是电路没有保护关机,应是某个供电没出来吧!

网友:
这种类型的故障细心点找图纸慢慢查,很容易搞定

网友:
待机都不懂,这分明是有待机了啊,触发后掉电是保护了 。
去学学再修吧,别搞大了

网友:
这个当然查工作条件了

网友:
测量一下转换电路和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