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网络监控录相机不接路由器,接交换机 可以吗?

楼主(2015-09-24):
网络监控录相机不接路由器,接交换机 可以吗?
路由器

网友:
可以,路由器也可以,

网友(2015-11-15):
完全可以的,好多都是连接交换机使用的

网友:
可以,没问题

网友:
用交换机麻烦很多了,因为出厂时每个枪的 IP是一样的。交换没有路由功能,你得手动设置每个枪的IP

网友:
一样的,现在录像机都可以自动更改IP地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