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OFFICJET 7500A复印最后一行压缩并且错位!

楼主(2015-09-24):
如题!HP OFFICJET 7500A复印最后一行压缩并且错位!机器我拆过两遍了,所有传感器光栅吸墨座都有清理过!原来听客户说故障是复印出来的东西某一行会拉长,机器时常报个什么OXXXXX的错!我清理后没发现再出错!只是复印十张就会有1张最下边一行错位的毛病!我暂时是没有办法了!求迅维论坛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到底是哪里的故障!先谢谢了!
下边发几张图片大家帮我看看呗!(实在不好意思!我的电话像素不咋地!大家受累了!)

网友:
走纸机构调整一下看看。

网友A:
试下扫描到电脑最后一行正常不?如果不正常检查扫描头或扫描轨道,如果正常检查走纸通路机械部分,都排除了,开始执行打印头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下扫描到电脑最后一行正常不?如果不正常检查扫描头或扫描轨道,如果正常检查走纸通路机械部分,都排除了 ...

首先对您表示感谢!谢谢您帮我!刚才我恢复出厂设置了!打印头校准了!它显示成功了!打了几张都正常!我又让它连续打了15张,14张都正常,倒数第2张下边又压缩重叠了!最后一张还正常!错位的这张与每次不同的是,以前都是往右侧错位!这次是往左侧错位压缩的!上传个图片您看看!这机器到底咋的了?是不序是程坏了,该刷机了吧?

补充一下我问发现这机器跟其他的复印机干活有点不一样,复印多少张扫描头就扫多少遍!难道HP 7500A主板上没有内存吗?奇怪!

网友A:
用920的喷头,淘宝买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920的喷头,淘宝买个

大师,您说是打印头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920的喷头,淘宝买个

打印头有问题打印文字会压缩和错位吗?这个我真的不太清楚!望指教!谢谢!

网友A:
会的,因为其他你都排除了,只有打印头了,爱普生的打印头这样我遇到过,写过电压能管两天又不行了,换打印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920的喷头,淘宝买个

我感觉文字压缩应该是中间的进纸轴没转动的情况下打印头又接着打印下一行的东西了!
至于错位我认为应该是头检测光栅起始点出错了!
但是这两种情况不定时的随机的同时出现在打印文档的最后部分,我就有点想儿不明白了!
您要是懂的话能说详细点吗?兄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的,因为其他你都排除了,只有打印头了,爱普生的打印头这样我遇到过,写过电压能管两天又不行了,换打印 ...

写过电压能管两天又不行了                   写过电压是啥意思呀?不好意思我没看懂!

网友:
百度充电一下

网友B:
应该是走纸的传感器或者是走纸的激光刻度盘有赃东西你清理一下吧,就是那个在侧面的那个圆形的有刻度的那个小透明原盘那个是用来走纸的刻度位置的也有可能是那个位置的激光传感器有赃都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其次可检查排插线有时候主板的排插线有污渍或者氧化都有此类故障。

网友C:
显然问题处在机械传动部分, 仔细清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走纸的传感器或者是走纸的激光刻度盘有赃东西你清理一下吧,就是那个在侧面的那个圆形的有刻度的那个 ...

那个小圆盘我用酒精清理过两遍了!奇怪的是它总是打印到最后一行错位重叠!两样故障一起出现我就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然问题处在机械传动部分, 仔细清理下

它总是打印到最后一行错位重叠!两样故障一起出现我就晕了!错位应该是光栅的事儿,重叠应该是边上的小圆盘的事儿,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会一起出现呢!而且总是在最后一行!

网友:
多校准打印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