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B460的高清图 烧坏了 硬盘边的 U53 U47

楼主(2015-09-24):
求 B460的高清图 烧坏了    硬盘边的   U53 U47

今天不走运  以为接了一台一手机就高兴了。。可惜。。拆机后才发现烧到很黑    要找一个高清图来对比维修。。。感谢。!

网友A:
主板上怎么这么脏,又是进液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怎么这么脏,又是进液的主板。

是通病烧的。。! 16脚电容开始大烧!  如果有高清图麻烦发个。。感谢。。

网友:
烧成这样了,直接用外接的3V 5V电源块吧

网友:
直接用外接的3V 5V电源块吧

网友:
绿皮都掉了一块,难度不小哦

网友B:
加我QQ124065833.我正在修这块板

网友:
是否可对照图纸补上或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我QQ124065833.我正在修这块板

正在加....

网友:
下个图纸慢慢对比

网友:
修得怎么样了。有结果没有

网友:
烧成这样啦还修,没必要了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烧的地方都和你一样,挖了半天,终于不大短了,改了cpu上下管,上电第一次正常,第二下有短路,3v的电感下板层又短了,南桥也坏了,忙了半天,本来想改个3,5v板子上去的,代价太大,不修了给客户了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台4738G进系统掉电,就是刷了楼主的BIOS好的 谢谢

网友:
比较难整。,,,,

网友:
楼主啊,先把版洗洗,烤干  先看看哪有没有腐蚀的,仔细观察有没有掉件 短线的,看着就像短路的版

网友:
楼主拿起你的手术刀,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