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 t16b短路换桥后不加电

楼主(2015-09-24):
这台
笔记本
一开始公共点短路,三五付短路,1.05v短路,换的一个三伏上管,公共点不短了,取了桥5v 1.05v不短了,取了ec 3v 不短了 现在只有待机电压,不加电 不自动触发 ,各位老手分析下啊 ,致谢,,此机是集显的65桥
公共点短路

网友:
根据图纸查时序待机ec供电复位触发信号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