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LUKE 18B+ 这款万用表 适合电脑维修吗?

楼主(2015-09-24):
请问FLUKE 18B+ 这款万用表 适合电脑维修吗? 电阻档 反应快吗 谢谢

网友:
见到很多用15B的,这个应该比15B更好     当然修电脑是适合的 能胜任的

网友:
我听说 福禄克万用表15B 自动模式的时候测量电阻很慢。不清楚 18B+ 是不是 也和15B一样的慢?谢谢

网友:
18B+应该比15B好一点吧,修主板没问题的

网友:
沒用過用FLUKE,我都是用勝利,不然就是UT61E,不然就是台製的電表

网友:
总觉得自动表比不自动的表慢,大家的意见呢?

网友:
福禄的没用过,只用过山寨跟胜利的,

网友:
我用的胜利的vc890c+,也是自动的,测量电容慢了点,别的都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