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N15235

楼主(2015-09-24):
谁有富士康的BOSS啊,好烦啊供电都有的,雷劈的板,搞的我没思路了,开始不触发,后卸网卡乱跑马

网友A:
雷击的板子,网卡拆掉不行,桥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B:
累击的一般会损坏网卡和桥的,换桥试试。

网友C:
雷击的板子太麻烦了,还不能保证稳定

网友D:
G31就是不经过雷劈,南桥坏的几率都很大

网友:
  换桥呀!  GB

网友E:
GB的桥好换  我看好你  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击的板子,网卡拆掉不行,桥坏的可能性很大

没坏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累击的一般会损坏网卡和桥的,换桥试试。

没坏桥乱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累击的一般会损坏网卡和桥的,换桥试试。

没坏桥乱跑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雷击的板子太麻烦了,还不能保证稳定

没有坏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G31就是不经过雷劈,南桥坏的几率都很大

没还南桥啊哥啊

网友:
没有那个价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GB的桥好换  我看好你  换吧~·

主板好了啊

网友:
哈哈我主板已好是南桥的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