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四脚送话器终结杀手,MT电源到SIM卡电路图

楼主(2015-09-24):
多次维修得到一个修四脚送话器的经验  维修方法如下
可将其拆下用焊锡丝分别接出那四个脚,再装入卡拨通电话,听着另一边的电话,用手感应故障机的各个“线头”,其中一个点有明显的“吱吱”声,那就说明它应该是MIC信号的输入点。而这个点是没有电压的(普通的两线MIC是需要正电压的),所以你得在通话的同时用万用表量出其余的三个脚中的一个有电压的脚用来给两线送话器供电,最后将有电压的脚和有“吱吱”声的脚中间连一个阻值为“1K”的电阻(因为1K的电阻最为好用)来接两脚MIC的正极脚,而两脚MIC的负极脚可以直接接地。
     照这种方法去修四脚送话器的话可以告诉你百分两百OK!

网友:
学习了

送话是交流信号    好像不分正负极的

网友:
送话是交流信号    好像不分正负极的

网友:
需要插卡打电话????录音功能好用的很,一样可以测,也不用多此一举接线,简单而且少花时间

网友:
学习了,手机还是要慢慢学,

网友:
早几年就用这种方法修了,还有就是送话器正极一般都并了一个大的滤波电容很好找!

网友:
学习了,手机还是要慢慢学

网友:
高手啊,遇到试试先

网友:
很实用的经验,新手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