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进系统时 不定时断电再自动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5-09-24):
联想B460进系统时 会断电且自动再开机。如此循环。 偶尔可以正常启动一两次, 先排除系统问题 做过系统故障依旧。怀疑硬盘内存CPU逐个更换故障还是老样子。没办法再怀疑BIOS 和CPU供电的MOS管, 刷过BIOS和 换过铁皮MOS。故障还是一样。有点郁闷。没办法,只好检测各路电压,看出问题的时候,电压的有无变化 ,其他电压没问题。,当检测到CPU供电时,CPU供电不稳。电压0.7-1.05V之间跳变,进系统时如果电压在0.7V是100%掉电。功夫不负有心人。总算有点眉目了。断电后,在CPU供电滤波电容上并联了3个330的电容。再次上电电压一切正常1.05V稳得很。关机断电,接上所有外设装好外壳,试机一切正常,热机热机冷机试机均为发现上述故障。写的不好,在此献丑了 。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谢谢

网友:
楼主很细心,如果是我都发现不了这问题,原来测量电压要多试。呵呵

网友:
这些问题 都是换场管和电容  把这2个排除了再查其他

网友:
正好有一台B470一样问题,明天也试试

网友:
电压不稳,加电容,这种掉电的还是不怎么好修的

网友:
这也是一种方法。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以前真没修过 加分

网友:
维修其实思路最重要,没有思路,细节最重要。楼主这个故障修的不错。加油

网友:
我有一台B470e,也这毛病,试试 。之前铁壳烧了

网友:
电容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容量不足或失效会导致电压不稳甚至无输出。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不好找的。。楼主细心啊。 。 下次有电压不稳的也这么做试试

网友:
又是滤波不良引起,没示波器维修就艰难了

网友:
没有示波器真心难找

网友:
每次一看到说亮机后掉电就一阵头痛,三板斧下去一般都好了,哎。。。

网友:
楼主好细心啊   这都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