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7B-AM插上电就通电不跑马,点开机键才跑马,使用正常,关机风扇还是转的

楼主(2015-09-24):
一块华硕主板型号是:m4n7B-am,插上电就通电,但是不跑马,点一下开机开关,开始跑马,正常就系统正常使用,但是关机后风扇还在转,客户说半夜还听到风扇呜呜响声。主板拿来,开始测试,果然插电就通电,但是测试卡不跑马,点一下开机开关,正常跑马,还能进系统,使用一下没有问题,我关机后,风扇果然还是不停地转。但是液晶画面黑了没有任何显示。想了一下,按照理论,开机那一定是绿线电压降低,万用表一测绿线,我倒,0.68V,心中一喜,跑线路,绿线到I0的一个脚,用针挑起试一下,还是0.68V的电压,看来不是IO短路,再量绿线还有一个脚到822的电阻,想一下华硕的822很容易短路,果断换一个822的电阻,测量绿线,呵呵,5V钢钢的了,马上插上电源,风扇一动不动,心中狂喜,看样子是好了。点一下开关,一路跑马,显示器点亮进系统,再点一下开关,电脑关机,一看风扇不转了,呵呵,终于好了。发帖不容易,你懂的!给我砸点分吧,呵呵,谢谢。。。。

补充内容 (2015-9-29 18:48):
兄弟们!!!下次看这主板插电风扇就转不跑马点一下开关能亮主板,你们直接换IO旁边的那个电阻吧!!!!!!!

网友A:
上拉ATX绿线的822排阻不是短路,是阻值变大了。

fsh

网友:
大师傅见笑了,修得一般吧,发了半夜的帖子,看了看,一分也没有加我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拉ATX绿线的822排阻不是短路,是阻值变大了。

电阻是变大吗,,那绿线电压咋短路没有了啊。。。。。。。

网友:
又是华硕,又是822。看样子往后华硕主板要多关照822了

网友C:
PSON经过822到达IO的吧,822排阻阻值变大自动拉低了IO的 PSON,说以自动触发电路,大神们这样理解对吧

fsh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阻是变大吗,,那绿线电压咋短路没有了啊。。。。。。。

822排阻是不是一端接绿线,另一端接5V。也就是说5V电压经过822排阻给绿线提供电压,所以当822排阻阻值变大后,因为822排阻分压的作用,导致绿线的电压变低,最高只有0.68V,此电压远低于ATX电源关闭的门限值,所以ATX电源始终无法关闭。你可以测一下拆下来的822排阻对应绿线的那个单元的阻值是不是变大了很多。

fsh

网友:
822拉低了绿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SON经过822到达IO的吧,822排阻阻值变大自动拉低了IO的 PSON,说以自动触发电路,大神们这样理解对吧{:4_1 ...

你理解错了, 822排阻不是连接IO PSON#脚与ATX绿线的,822排阻是负责把ATX的绿线电压拉高的。IO在进行关机时其PSON#脚转为开漏输出状态,也就是说IO是管杀不管埋的,IO只负责拉低ATX的绿线电压来进行开机,而关机则交由5V电压通过822排阻来拉高ATX的绿线电压进行关机。

fsh

网友:
还是822惹的祸

网友:
822电阻短路,好象电阻短路的少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上拉ATX绿线的822排阻不是短路,是阻值变大了。

修的不错  跑线麻烦就是

fsh

网友:
半夜不去找鸡,来看人贴子,说好的自拍呢?

网友E:
标题好像不对,应是M4N78-AM ?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C:
PSON经过822到达IO的吧,822排阻阻值变大自动拉低了IO的 PSON,说以自动触发电路,大神们这样理解对吧{:4_1 ...

应该是的,那个电阻短路,拉低了绿线电压,所以插电就自动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2排阻是不是一端接绿线,另一端接5V。也就是说5V电压经过822排阻给绿线提供电压,所以当822排阻阻值变 ...

哎,可惜,电阻被我扔掉了,当时测试一下就好,能发表不同意见,说明你是用心看帖,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错了, 822排阻不是连接IO PSON#脚与ATX绿线的,822排阻是负责把ATX的绿线电压拉高的。IO在进行关机 ...

也许是这样理解的,赞一个!电阻扔掉了,要不能我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的不错  跑线麻烦就是

恩恩,呵呵,我跑半天,发现绿线进了IO,还连接一个822的电阻,换掉后5V马上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标题好像不对,应是M4N78-AM ?

那个字母不是8,是B,呵呵

网友:
呵呵,又被楼主捡到便宜了。。。

网友F:
一看就是经验丰富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看就是经验丰富

呵呵,谢谢大家,我修修一般呢,只是提供一点小经验,让大家借鉴一下,免得少走弯路。好心的会给我加点分,谢谢,呵呵。

网友G:
这里故障应该是822排阻本身内阻变大,同时引起压降值同时增加,最后造成绿线电压降低。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里故障应该是822排阻本身内阻变大,同时引起压降值同时增加,最后造成绿线电压降低。

呵呵那要看是上拉电阻还是下拉电阻,这个有图纸找到看看就好了,这个电阻我换了主板就好了,插上电不开机了风扇也不转了,点下开关点亮了,再点一下关机了,关机后风扇再也不转了。

网友H:
822竟然还有这种故障,长见识了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H:
822竟然还有这种故障,长见识了

呵呵,插电就风扇不停的转,,下次你碰到了直接换这个电阻吧,

网友:
学到了维修方式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