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修复小米2A不开机和花屏

楼主(2015-09-24):
收了一个小米2A坏机子,屏幕碎裂报废,主板拆下后有点变形,接上可调电源开机触发,电流先80mA后120mA定格。断电后用万用表量电源芯片PM8921周围的电容,发现有一小电容短路,对照位号图,是电源芯片VREG_L23_1P8这组电压短路,这路共有7个电容,对照位号图观察主板上这7个电容外观无异常,先拆电源芯片周围的一个,还短。在拆CPU周围的C883,C885不短了。通电开机,过小米LOGO后花屏,询问老师,老师说先刷机,接电脑正常刷机后,还是花屏。对照原理图测显示连接座子的对地阻值,都正常,显示连接座有5组数据线路连接CPU的。加焊CPU后,正常开机进系统。

网友:
学习了

通常短路  难以用万用表找出具体元件   据说烧板法好解决

网友:
楼主在迅维学得吗,感觉修手机和修电路路子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小米2A老是自动关机是什么问题呀,有没通病

网友:
2a会不会经常坏啊?

网友(2015-10-28):
同学,能不能给份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