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希捷移动硬盘1Tb的,太神奇了,突然就坏了。还能修吗?

楼主(2015-09-24):
情况是这样的,我的移动硬盘有盒带橡胶套平放在桌面,正在使用,同事过来用手掌压了一下,就是扶桌子和我说话。 我听见硬盘咔咔咔。然后赶紧让同事拿起手。结果硬盘就不识别了。接上线听见里面滴滴滴滴,硬盘灯不亮。
脱掉橡胶套,费劲拆开硬盘盒,硬盘外表正常,很结实啊,怎么一按就坏了。是磁头或者碟片坏了吗,这还能修吗?

网友:
如果是磁头坏了,就报废了

网友:
回收硬盘的都要通电能认盘  无异响才收

符合这个条件能搞好

网友:
凶多吉少啦

网友:
这根本没振动啊,只是用手掌压了一下,太脆弱了吧。感觉完全不可能

网友:
硬盘没什么维修价值  , 除非做数据恢复

网友:
基本硬盘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一般这个问题我可以告诉你这个问题是因为你的同事把它的手跟自身重量全部集中到一点在手上然后手的力量全部给了移动硬盘的本身,最后导致移动硬盘的外壳不堪重负变形然后移动硬盘内部的硬盘因为金属外壳比较薄所以导致瞬间凹陷然而一般来说移动硬盘通常是用笔记本的盘笔记本的硬盘的设计是外壳的上盖跟磁头本身的距离是很小的你这个轻微的凹陷足够能够卡死磁头的了如果想恢复正常那么只能把上盖打开恢复原样让后让磁头恢复原位了不过后果是盘片会刮伤然后你硬盘会出现物理性坏道然后报废。拿完你要的数据可以扔垃圾了,这次是告诉你要你同事不要再这样做了

网友:
估计电机和磁头都坏了,你同事多重啊

网友:
外观目测良好, 不代表内部是号的

网友:
瞬间的变形足以导致磁头划伤盘面,磁头报废, 盘面部分划伤, 恢复困难很大

网友:
这种情况恢复数据的难度固件较大。

网友:
没有维修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