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OWI10-6050A2608301-MB-A02 加电0.03不启动 维修过程

楼主(2015-09-24):
接一个惠普的机器,加电0.03不动,新机器,拆机目测,无异样!来看版号, ,先走论坛没有发现图纸等一切有力提示。呵呵。我懒,我很懒,我不一般的懒,哈哈。那就打打阻值,各大电感扫了一遍,没有短路的。新板子,咋下手啊?!没事,来个一斧子先,刷刷BIOS,自己搞的BIOS不行,自从报名了BIOS学习班,可把老师们忙坏了,呵呵,向1号老师要了一个BIOS,也不行。那就不是了,唉!命苦啊!那就来点实际的吧?!待机情况下,这破机器没有3V/5V 的,开机0.3,测3/5V出来了,没个图纸真的没有办法下手的,真的!修的惠普的机器我都要吐了!没地测了啊!找找EC吧! 待机都有了!看EC的型号是ITE8527E的,论坛找不到关于这个的原理,记得好像有个图纸有的,找了半天找到一个(这个板子没有图纸,我根据EC推断的,运气好,哈哈)。6050A2547601这个图纸上面用的就是这个,那就好办了,测测它的基本条件吧!运气好,找到了, , VCC无电压,P3V3S的电压好低哟!只有0.08,怎么这么低呢!?那就借这个图纸修吧?我记得我修个没有图纸的,就是借着图纸修好的,希望这次也一样,哈哈!!!继续, ,找到P3V3S的来源是经过P3V3DS转换而来,那就在板子上面找找了,找到了,测得P3V3DS的电压3.3V,一侧控制级,2.8V这么低啊,那就找到CORE_PWEN#,0V ,正常,MOS管子截至,P3V3DS 受P15V0A控制导通产生P3V3S电压,可是,我测得G极的电压只有3 .6V,不满足,无法导通,又在板子上面找,P15V0A的产生, ,找到板子上面的位置, 测得P15V0A的电压为13.68V,那就找P15V0A作为控制极一段出现了问题,阻值打完,没有短路的,那就要么断线,要么漏电了,找到P15V0A这段的一个电阻 ,一端13.68V,另一端只有3.6V,从                   可推断出就这两个可能性了,我直接拆了红色图中的管子, 上电,电流一路小跑,亮机。哈哈!!!          维修结束,总的花了我3小时,刷个BIOS要了我1小时,唉!我的 BIOS还是不熟练啊!帖子我也编辑完了,写的可能不好,但是,思路还是可以的,大伙们修板子可以借迁一下,可以解决好多无图纸的板子哟!!,好了,我又开始要分了,加分鼓励吧!!!忘记说了,跑线很累人啊,眼睛都看穿板子了!!嘿嘿……

网友:
修这板,最大问题是没图的压力,楼主借用相似的图纸,通过跑线路找到控制的MOS管,很给力!

网友A:
很给力呀,那BIOS怎么不附上呀

网友:
Q7009管坏了直接拆掉

网友:
Q7009管坏,直接拆掉

网友:
这个是HP的什么机型啊,不知道吗

网友:
楼主性子好,看到这样的板我经常都是丢很多天再说

网友:
支持楼上的朋友说的。总结的很好

网友B:
这种板子我就没办法修了  向楼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给力呀,那BIOS怎么不附上呀

新的BIOS不一定通用了!?学习了BIOS就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看看!!!!!!!!!!!

迅维的学员不要灌水,给个自己的建议,或者疑问什么的比灌水好啊?!要不学员称号不还面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子我就没办法修了  向楼主学习

努力学习,天天练习,经验慢慢积累的。

网友:
不错!给力!请问楼主是拆了受控的管子吧?

网友:
你是用其他图纸上相同型号的芯片图来修的吗?这也行!!!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典型

网友:
找出来真不容易

网友:
楼主可以吧BIOS附上的!

网友D:
这个机器修的挺过瘾的,好多人评论要BIOS  ,现在的新型BIOS 只有第一次用是可以 的 就是备份下来,刷进去也是不能用的,这个需要学习BIOS分离技术,我也没学过,这个就是大概的 了解了一下,备份下来的 BIOS必须需要改ME模块里面的资料,相当于把被分出来的 BIOS改成一次没用过的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修的挺过瘾的,好多人评论要BIOS  ,现在的新型BIOS 只有第一次用是可以 的 就是备份下来,刷进去 ...

你说对了,就是那么回事

网友:
学习了!好经验!

网友:
没图纸棘手啊 浪费时间 楼主思路清晰加分

网友:
果断加分,我最佩服没有图纸都能修好的机器

网友:
实地学员就是牛X,我要是没有图纸,也没有别的参考图,我就放弃了

网友:
给你这个版号的工厂级BIOS,不用在去合成这个机器BIOS了,大家试试吧!

3.81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1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1.67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这个要加分,无图无点位跑线很累,深有感触。

网友:
没图纸都能搞定,我没图纸就放弃了

网友:
一般ec的供电都是3v线性给的    还没遇到转换的电压

网友:
电路图分析的真好,牛逼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  BIOS设计又变了吗。。我昏哦。。。。。。。。。看来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
不错,膜拜一下

网友:
好经验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支持一下。

网友:
    借鉴与之修机器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么走的线路

网友:
实物板上的Q7211损坏,导致把转换管G极电压拉低了。

网友:
不错!给力!请问楼主是拆了受控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