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21.公共点电压问题

楼主(2015-09-24):
联想L421主板公共点电压闪.充放电芯片是88731A.断开ACIN就正常了.想问一下ACIN和DCIN的得区别.为什么断开ACIN就有电压.ACIN有什么用处.不用会影响什么.小白求助.要是讲一下啊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就太感谢了。

网友:
你确定断开ACIN就行?DCIN是供电产生VDD和VDDP,ACIN这个是芯片需要的条件 分压进去芯片达到2V-3V左右 产生ACOK的 再上去产生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接通ACIN电压就没了,断开就有,公共点也有电压,所以想不通啊!芯片坏啦

网友:
去掉ACOK也有!

网友A:
修机不是断开他就行,要懂得这芯片的工作原理,也就是他所需要什么工作条件,然后要输出什么给其他电路才行。

网友:
DCIN是给芯片供电的,ACIN是芯片检测适配器的。

网友:
看看ACIN分压的电对不对 查查外围电路,正常就换芯片吧

网友:
这个断开主开不了机的,楼主的机能正常不?

网友:
你看一下ACOK这个信号是否也在闪

网友:
先查查ACIN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打一下ACIN的打地值,看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ACIN是适配器检测信号呀,DCIN是芯片供电,ACIN没有怎么行呀,还正常吗?????

网友:
断开ACIN应该只能电池开机吧

网友:
电源头没有找到.所以电源接口5脚没有接.只给板子通的19V.会不会是这里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机不是断开他就行,要懂得这芯片的工作原理,也就是他所需要什么工作条件,然后要输出什么给其他电路才行 ...

闲的没事修坏板.没有找到电源插头直接给板子通个19V.就不行.找了个插头装上是OK的.就没问题.对这个不太懂.所以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闲的没事修坏板.没有找到电源插头直接给板子通个19V.就不行.找了个插头装上是OK的.就没问题.对这个不太懂 ...

哦 原来你是没这接头,必须要的,这是适配器的检测脚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