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拆了条奇怪的DDR3内存,大家伙帮看看

楼主(2015-09-24):
搞了条DDR3坏内存,有短路,于是乎拆颗粒,但是....

ddr3内存底板为什么会上DDR2的颗粒,有知道的说下

网友:
风枪吹的颗粒吗?

网友:
说明你不是第一个拆下它的

网友:
楼主好厉害,这个是不是要用BGA返修台来拆?

网友:
估计是 翻新货

网友:
风枪直接了当的吹阿 ,而且这内存多一片出来的

网友:
是翻新货吗!?

网友:
应该不是,颗粒上的牌子和底板上牌子一样,而且remark颗粒只有厂商自己要颗粒的时候要求改颗粒上的logo的

网友:
楼主是用热风枪吹下来的?估计内存是翻新的吧

网友:
有可能是山寨的

网友:
真是有點奇怪.....

网友:
研究的真细。这种情况只有翻新这种解释感觉能够说得通

网友:
应该是被人动过的啊

网友:
这根内存出生的时候是怎么卖给客户用的。值得研究一下

网友:
内存这玩意  水货太多  没什么  淡定就好

网友:
内存翻新,山寨何只这一家。

网友:
是不是二代的内存条贴了DDR3的标上去??????

网友:
可以想像与此内存相配的主板、CPU也需要张冠李戴才行

网友:
可能别人已经拆过了 你是第二个拆的或者更多

网友:
你图片上那只“苍蝇”。。。。我还真以为是我屏上的呢,擦了几次。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