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T-S2主板跑CE

楼主(2015-09-24):
这块技嘉G41主板客户刚拿的时候是不跑马测试卡复位灯一闪一闪的,我大概测试了下主板电压都正常,然后就直接拆主板的串口芯片了,大家都知道技嘉主板串口芯片爱坏,拆完之后主板通电点开关之后看主板测试卡有变动了心想好了,可结果点主板开关之后测试直接跑出来一个CE出来,还没跑到C1呢,CE这个代码很少见 这下不知道从哪里查了捣鼓半天也没个结果,来这里请大师们指点指点了

补充内容 (2015-9-28 13:15):
内存供电238和118电压没有3..V  3.3V南桥旁边的103排阻已经还过了,电压还是不对,238脚电压2.0V,118脚电压是1.7V

网友:
先刷个BIOS吧

网友:
不好修这种板。

网友:
芯片组  IO   PCI-E  设备

网友: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都正常先刷BIOS   拆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复位灯闪的就头疼。不知道从何下手

是啊   ,  一般有时钟就复位就会出来   ,   但是有些板子就是不出复位

网友:
从供电查七八

网友:
太头疼了   都不想修板板了   最难修价格最便宜

网友:
更换时钟芯片

网友A:
看到复位灯闪的就头疼。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查下内存工作条件 3个3.3V

网友:
内存供电238和118有3.3V吗?238和118   3.3V在南桥旁边103排阻出来的

网友:
先从内存入手查起

网友:
外设去掉一下

网友:
查查  时钟  复位   刷bios

网友:
确定供电、PG、时钟、复位都正常后,就刷bios吧

网友:
内存供电238和118电压没有3..V  3.3V南桥旁边的103排阻已经还过了,电压还是不对,238脚电压2.0V,118脚电压是1.7V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估计BIOS刷了也是一样。GA复位灯闪就难搞。

网友:
建议先换过CPU试一下

网友:
SMBUS总线电压不对    打值  跑线   看是哪里拉低了!

网友:
ce代码没见过,不过ga的版一般我都是先上个bios试试,太容易坏了

网友:
118SMCLK   238 SMDATA   正常都是3.3V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问题  串口芯片拆了,CPU也换了,还是显CE 准备刷BIOS了

网友:
这是内存没过去 你看下换内存跟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