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显和独显驱动的安装

楼主(2015-09-24):
主板有核显和独显,那驱动怎么装呢?要是已经装了核显驱动,那独显驱动怎么装呢?需要先把核显驱动卸载了,再来装独显驱动吗?请教哪位高手!

网友A:
台机还是笔记本??直接装独显就行了,关键看你什么系统

网友:
笔记本必须核先再装独显!应该差不多了。如果装不上独显你可能要先安装NET3.5其它版本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机还是笔记本??直接装独显就行了,关键看你什么系统

台式,win7 64位。要是台式装了核显驱动,那独显驱动怎么装,是不是把核显驱动卸载了在装独显驱动。

网友B:
台式机直接下驱动精灵打驱动呗。不分那个先后。只要硬件不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直接下驱动精灵打驱动呗。不分那个先后。只要硬件不出问题。

你没明白我意思。我之前还没有买独立显卡,我用的是核显装了驱动,现在买了独显,那以前的核显驱动用不用卸载再来装独显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直接下驱动精灵打驱动呗。不分那个先后。只要硬件不出问题。

你没有明白我意思。我之前没有买独显,用的是核显装了驱动。现在买了独显,以前的核显驱动用不用卸载,在来装独显驱动。现在的独显驱动怎么来装。

网友:
台式机装独显后集显会被屏蔽 不用卸载集显驱动  你直接下一个鲁大师,驱动精灵之类的。 用软件完成驱动检测与安装

网友:
不用管什么 核显  独显 。下个 驱动精灵  ,打驱动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