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D,开机1.8A有跳变,有时候会掉电

楼主(2015-09-25):
早上收到机器,开机电流到1.8A左右有跳变,掉电,屏不亮,以为是bios问题,刷后依旧,加焊,重植南北桥,还是不好,外接显示器花屏,由此可见显卡不好,加焊,重植,问题依旧,哎换新的 一切OK,装好机器收钱,经验:此机器北桥虚焊较多容易根据通病误判,显卡有的时候有坏的,所以不要老以为虚焊,出现这样的问题最好外接少走弯路

网友:
电流能跑到1.8A且有跳变,再根据屏不亮,问题应该能判定在显卡部分或BIOS了。

网友:
是呀该换就得换不换不好机器

网友:
电流上去后 应该外接看看,如果首先外接了 就会省很多时间。

网友:
电流都这么高了,应该考虑外接试一试,不亮再刷BIOS

网友:
外接应该花屏 加焊不好就是换 难道这个钱也省?

网友:
楼主也够早的,1.8有跳变的电流是要外接看看了。

网友:
你这干的也特乱了吧。

网友:
我师傅告诉我一招!如果是因特尔的机!确认电压全出来的情况下!电流跳过了内存!要不就是BIOS !再就是显卡了。。
如果是AMD的机!电流没跳到1.8A ,直接北桥。。。。到了或者者过了1.8A,直接干显卡。。。!
不知道其他大神是怎么快速判断的?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楼主太粗心大意了

网友:
a卡的显卡吧,这种显卡太垃圾,根本撑不住加焊

网友:
楼主真的可以啊 上来就把桥都干了

网友:
1.8A电流很大可能就是显卡,一般风枪吹热就能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