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急求一个无线路由器信号传到另一个无线器怎么设置?谢谢!

楼主(2015-09-25):
急求一个无线路由器信号传到另一个无线器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无线桥接】

网友:
dd-wrt 适合你  呵呵

网友:
无线桥接,TP的好搞

网友:
设置WDS:
两个路由的IP必须在同一段;
SSID相同;
频道相同;
加密方式和密码相同;
关闭其中一个的DHCP或者设成不同段。
祝好运

网友:
网上教程比较多,大致需要修改的有:A路由LAN 口出来去B路由的LAN口,设置B路由为自动获取IP,关闭B路由的DHCP ,然后设置B路由的无线就可以了

网友:
无线WDS,网上有详细教程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用wisp的连接方法,使用方法和无线网卡一样,几十块的腾达路由就有这功能了....

网友:
刷个DD-WRT,开启中继就行

网友:
WISP怎么连接啊?谢谢!

网友:
A路由LAN口出来去B路由的LAN口用有线连接啊

网友:
急求WISP怎么连接啊?谢谢!!!

网友:
很容易啊  ,,网上 找个 教程就行了

网友:
网上教程不大好找

网友:
腾达无线路由器有接收功能吗?如有其它无线路由器也有这功能吗

网友:
怎么设置啊

网友:
很好搞的自动获取,然后桥接的2个网关不能一样就对了

网友:
还上不了,您具体点

网友:
直接做桥接就可以了。不过设置有点麻烦 ,网上找教程看吧。

网友:
怎么设置啊?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