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acer ms2360进不了BIOS

楼主(2015-09-25):
最近用户的这个acer ms2360要重装系统,原来是WIN8的,现在要改win7的,但是进不了BIOS。问了客服说是按F2,但是按了F2没有用。几乎把所有的都键都按了,还是进不了。有哪位朋友遇到过的。谢谢

网友A:
有朋友在吗
在线等啊

网友:
FN+F2进去试下 DEL键都可以的 你开机看看LOGO有什么提示

网友:
不用进BIOS啊,8该7,又不是7改8,直接U盘F12 u盘启动就好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此机的型号为:v5-471 ms2360 板号:husk mb  11309-4m 48.4tu05.04m 此机是集显的,实在找不到集显的BIOS,就从网站上下了个V5-471独显的BIOS,刷的时候提示长度过长,自动去除,直接刷入。开机后出现了按F2进BIOS的提示了,原来是没有的。 解决问题,仅供大家遇到此问题时参考。-----------------------------------------------------------------------
发现一个问题,无法充电,其他的都正常。   还得刷上集显的BIOS。附上集显BIOS下载地址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4732-1-1.html

网友:
嗯,   解决了就好啊

网友:
刷BIOS啊   Acer进不了差不多都是BIOS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朋友在吗
在线等啊

价格外接键盘试试 先进BIOS

网友(2017-09-24):
BIOS会引起不充电?这东西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