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E 电池开机不亮电源灯风扇转外接电源开机一切正常

楼主(2015-09-25):
电池开机风扇转电源指示灯亮屏不亮插上外接电源后屏亮拿掉外接电源屏亮一直在 红绿蓝界面跳,测量发现PQ56控制级电压用电池是只有5.6V,明显低打开图纸发现是主电源经PR246过来 测量PR246一端12V一端3.5V 更换PR246正常 阻值增大造成。

网友:
楼主说的是屏供电控制管吧?

网友:
你这种说的什么都不知道,还是上一张图直观一些呀

网友:
这说的也太简单 过于简单了吧。。。。。

网友:
为何不上图看一下,再细说一下啊

网友:
发霉了吧,这机器都这样

网友:
碰到几台了 都

网友:
没听懂楼主要表达的意思

网友:
配图说明好一点,说几个元件,不过这机大家都修得比较多,也不难理解。

网友:
应该上个图,对于没看过这款机电路图的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网友:
倒是上两张图看看啊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应该上个图

网友:
有图就好 了

网友:
老通病了。。

网友:
慢慢看着 我也有台一样 还没呢

网友(2023-03-13):
一般都是进水,元器件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