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20一体机,半小时左右屏上起横杠,有朋友们遇到过吗?屏找了,显卡也加焊了

楼主(2015-09-25):
联想C320一体机,半小时左右屏上边起横杠,有朋友们遇到过吗?屏换了,显卡也加焊了

网友:
你刷一下BIOS试试,不行就测一下显卡到显存的数据线打一下值

网友:
这个故障不像屏  倒像是供电的问题!毕竟你是用一段时间内  才出现的

网友:
屏能换看看不

网友:
看看是不是通病

网友:
确定不是屏幕的问题吗?

网友:
是不是屏线问题啊!用长时间了,发热,导致屏线阻值变了,导致这样的故障!供参考!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LED升压电容换一下。

网友:
先换屏线试试看

网友:
元件热稳定性不良造成的,试更换显卡与显存之间的耦合元件,不行就换显卡或显存。

网友:
这应该屏的故障。

网友:
9成是屏的问题,侧边出问题了。三星屏??

网友:
楼上几位没看清楚吗?人家屏都换过了!

网友:
反正不是显卡。屏和屏线。

网友:
应该是屏吧,修到过

网友:
有横线时屏上各路供电是否哪路偏低?

网友:
查下屏供电,和屏线

网友:
可能是屏线问题,换换试试看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吧

网友:
像是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