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铁壳管改普通管子

楼主(2015-09-25):
大家都知道铁壳容易坏,导致大短路掉电等等 ,这个管子买来的有些不是全新的,不稳定。还贵!主要的是有点小贵 哈哈。以下是我改好的图每个管子只要飞一根线G级就可以这样整洁点。看起来爽。MOS管从别的板CPU供电管拆的。

网友:
对了 这个机子鲁大师压会关机 温度80左右   把温控芯片拆了在测试

网友:
我也是这样搞的 主要也是钱或者怕焊不好

网友A:
楼主 你这个是牛 但是维修不只是说 修好就行了 起码也要讲个美观吧

网友A:
一个铁壳才多少钱 不用这样省吧

网友B:
长时间工作会不会引起引脚开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这个是牛 但是维修不只是说 修好就行了 起码也要讲个美观吧

这个很不美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铁壳才多少钱 不用这样省吧

买的铁壳有些很不稳定 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C:
看起来还是可以的  只要稳定就OK 啦

网友:
这样发热大吧

网友:
还是换铁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还是可以的  只要稳定就OK 啦

安道理来说比铁壳稳定

网友:
搞不好把cpu烧了划不来

网友:
管子没有悬空怎么会发热大呢

网友:
以前也改过,但是用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时间工作会不会引起引脚开焊?

场效应管,压降很小,功耗小。怎么会开焊呢?要么是开启不够功耗大才发热

网友:
改的不错,关键手头没铁壳管的时候很实用

网友:
改的管子容易坏

网友D:
我也是这样改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样改的,哈哈

:lol:lol: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