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显示4屏 这是个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5-09-25):
机器是别人修过的二修机器 ,原来的独显已经改成集显了 北桥我换过,屏换过 一样的问题   改显卡的地方我一一对过  现在没有思路了  大神们帮看看  还有什么原因  会成这样

网友:
为什么没有人帮我看看呢 ,自己顶起来  不要沉了

网友A:
一般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显卡的问题,。。。

关键是  原来的独显  别人已经改集显了,我把82GM45 也换了,集显就是北桥撒,和原来一样的问题

网友:
我还不会改集显,一般都是坏哪修哪!修不了就换板。

网友:
那你换换屏试试呗

网友:
我换了几张屏了 一样的

网友:
检查一下显存。

网友:
改成集显了不一定有显存了呃,换过新桥了,那就查一下桥周边。

网友:
换根屏线试试

网友B:
换下内存,再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下内存,再换个北桥试试!

北桥是我今天早上才换上去的  换之前也是这个问题   内存刚刚 换了一条   没有问题

网友C:
你刷一下BIOS试试啊

网友:
怎么不换个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刷一下BIOS试试啊

我换了2个 集显的BIOS了

网友:
哥  这样也换南桥啊 ,我不晓得是什么思路哟

网友:
如果EDID总线电压不对,会读屏码片数据错误,也就是读屏参数错误,引起不正常的显示(显示区域宽和高和屏不一样)
也会引起类似的分屏,
希望能帮到你
祝你好运!

网友:
会不会是别人改集成显卡没有成功导致这样问题   建议客户换板吧

网友D:
17楼说的有道理,另外核对一下北桥周围是否有掉件或补错件的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7楼说的有道理,另外核对一下北桥周围是否有掉件或补错件的情况。

我看了一上午了   眼睛快瞎了 也没有看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了一上午了   眼睛快瞎了 也没有看到问题

没办法啊!二修机首先要检查上家动过的地方,有些人为的因素往往是你想都想不到的。

网友F:
外接试了没, 外接正常 就查屏线接口信号 换屏线和屏先试试

网友:
看看别人改的地方对不对吧 这个只能祝你好运,要不就直接喊客户换板吧

网友:
应该在显卡到屏中间还有经过的原件,还有就是屏电压不稳也会有这样的故障

网友:
疑难杂症啊,请迅维专家开个会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外接试了没, 外接正常 就查屏线接口信号 换屏线和屏先试试

他没有修改外接  看来我要把VGA  外接修改好

网友:
看看改过显卡的地方有没有少件的,有可能故意拆下去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没有修改外接  看来我要把VGA  外接修改好

和外接不是一个通道的,你把外接修好,会发现外接显示正常,
集显已经改好,能显示了,只是显示参数不对

网友G:
显卡显存,或者显卡 显存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卡显存,或者显卡 显存条件

显存集显是读取的内存, 内存我换了的   芯片的  北桥  北桥我换过了  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去修了

网友:
屏 屏线 显卡

网友:
等楼主结果,给自己长点经验,以便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  edid  正常吗       lvds  是从哪里来   你就会发现问题

网友:
分屏,显卡问题

网友:
查下EDID供电,屏码片供电,看下正常不正常

网友:
17楼正解,相同问题遇到过是EDID信号读取错误 导致分屏。有示波器的话就可以很明显的发现问题了

网友:
我遇到的集显按照步骤改的,结果还是不显,已经跑码过内存了,还是不亮机,对照步骤都看过了,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2016-10-09):
对照图纸看看北桥周边有没有配置电阻

网友:
这个应该是那个配置电阻的问题,要把北桥的配置电阻 都看一遍

网友:
这个已经有人改成功了吗?

网友:
上次碰到一故障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显卡没改好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Y450独立改集成的,如果完全按照图纸来改,所有的元件你的板子上都有,那改完了就是完全正常的,如果完全按照图纸来改,有两三个元件,图纸的上,实物上没有,改出来就会出现分屏的问题,出现分屏的时候,先不管内接分屏的问题,用外接进系统把集显驱动打上再重新启动电脑,内接依然会出现开机过程分屏,但是只要进入系统内接就完全正常了。至今我也没找到完美解决的办法。只能让客户将就着用,客户实在接受不了的,要么换新显卡,要么换板子。

网友:
看到都 头疼 ,,这些烂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