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宏碁18.5寸LED显示器暗屏

楼主(2015-09-25):
宏碁18.5寸LED显示器暗屏  开机就亮10秒左右  接着就暗屏了 拿手电照一下屏幕,屏幕什么都显示,测试灯管一切正常 ,求高手指点这是怎么回事?

post_deleted

网友:
上图看一下  高压板应该没呀什么问题吧!

网友:
那就查电源一体板呀

网友:
十秒暗屏如果没有呲呲的响的话  就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换灯光! 肯定是

网友:
如果能亮一段时间说明控制电路是好的,确定是升压模块故障,

网友:
你改一个通用高压试试

网友A:
很明显的高压问题   楼主  通过你发帖我们可以看出  要修要这个显示器  你需要找专业人员 或者自己好好学习

网友:
应该是高压吧

网友:
LED灯条与LCD的灯管是不一样的,高压条和恒流条也不一样的。标题是LED,用的又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好难找到维修点。

网友:
LED灯管实在是坏的少 暗的情况下 你量高压多少嘛

网友:
有LED的通用升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的高压问题   楼主  通过你发帖我们可以看出  要修要这个显示器  你需要找专业人员 或者自己好好学习

嗯  你说对啦

网友:
改高压条,送钱的

网友:
看看电源板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楼主的是LED显示器,哪来的灯管啊,但从图片上来看又的确用的是灯管,这个不管了,从现象上来分析,应该是过压保护了。

网友:
楼主都没搞清LED和LCD怎么修,看来屏的命运比较惨了

网友:
看板子觉得像是AOC代工的,你连灯管都能测试,不可能提这么低的问题啊

网友:
led的 接口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