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支持的新CPU,主板是否有复位信号

楼主(2015-09-25):
主板不支持的新CPU,主板是否有复位信号?

新手求解。X58板子不确定支持不支持W3505,现在是板子没RST信号。CLK灯。各电压灯正常。供电都还没查。
先想知道上面这个问题。
主板维修板块没权限发贴。只能这里求助了。

网友:
先用主板支持的U确定主板是否OK。

网友:
这个没有确定的答案,只以换U试了。

网友:
这个换支持的U,刷最新的BIOS,没有其他解决办法了。

网友:
不识别CPU的情况下 是没有复位信号的

网友:
有些板是没有复位。有些主板有复位不走字,还有的是能走字点不亮。

网友:
这个好像要看主板的设计 的,有些有,有些没有,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