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联想G500总是卡logo

楼主(2015-09-25):
一台联想G500经常卡在logo不动 但是没有死机 按capslk有反应 开始以为硬盘问题 刚换完正常 但是用两天又这样了 有人遇到过吗?
卡LOGO

网友:
外设一个一个去 还不行的话就看看主板上的网卡芯片有否异常

网友:
直接把键盘拆了试试。应该还是键盘的问题,
张哈哈
键盘没问题 拆了键盘也是一样
详情

网友:
先拿掉硬盘看看,如果还是这样那就是排除桥管理的外设。
张哈哈
不用直接拆掉,出问题的时候把硬盘插拔一下就会好 故障不是一直这样,偶尔会卡logo不动
详情

网友:
检查主板上的硬盘接口

网友:
外设先排除,内存。CPU 桥都会造成卡LOGO
张哈哈
不好排除啊 偶尔犯病 不是一直这样
详情

网友:
你这个只有一样一样排查。最后才好确定文体

网友:
外设 换着看接口有没短了

网友:
拆外设试试

网友:
遇见好多 BIOS导致的,
张哈哈
是G500机器吗?AMD的,也是偶尔卡logo吗?
详情

网友:
键盘拆掉试试

网友:
所有外设都拔掉试试先,之后再进一步调查

网友:
先排除外设如果不行就刷一个BIOS

网友:
先从裸板开始,一个一个往上加,慢慢测。

网友:
这个本有个通病,显存容易出问题。
张哈哈
显存虚了应该是花屏吧 会开机卡logo ? 而且是有时候卡
详情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5-09-25):
裸板试试 了

网友:
你裸板上电试试,你吧外设逐一排除,有可能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排除外设 一个一个的排除 这些最基本的步骤你都没做吗?就直接来这里这样问 ?

网友:
拔掉网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