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50的本子奇怪问题,休眠以后就暗屏。。。。。。。

楼主(2015-09-25):
HP450的本子,开机不进系统的情况下,本子合起来再打开,屏幕都能亮。。进了系统以后,本子合起来(待机)再打开,就暗屏了(有图像背景灯光不亮)。 换了屏还是一样。。。
     测试进系统休眠再唤醒以后屏上的亮度调节 PWM信号就起不来,一直是0V。灯管开启电压ON是正常高电平的(合起低电平,打开就高电平,正常)。
      奇怪的是,不进系统的情况下,合起本子PWM0V,打开本子PWM就高电平的控制也很正常。。为什么进了系统以后休眠待机以后再唤醒,PWM电压就起不来呢?  直接把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短接起来不行,就一起都0V了。

网友:
休眠控制的问题吧,查EC端LID#信号退出时是否不能拉高。亮度调节跟开启连一起要去掉原亮度信号的回路。

网友:
如是是调节拉低连在一起还是全都拉低,实在不行如楼上所说去掉调节的控制看看。。。。。

网友:
2楼是正解,楼主查下LID#信号。

网友:
应该还是LID#检测电路问题

网友:
在进入系统后测一下LID#休眠控制是否正常

网友:
直接把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短接起来不行是因为亮度调节电路拉低了要断开

网友:
客户描述说机器用用还会很卡,卡死机样,鼠标点什么都点不动。做过了系统也是这样,,我问他说的卡死是不是黑屏了,他说屏幕是亮的。。
尼玛问题我这里测试就只发现,休眠会黑屏这么一个问题。挂那里看电影一天都正常,今天挂了额半天电影放哪里好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休眠了。。。唤醒还是进系统的,只是背光没亮,没发现卡的问题呢。。。
  所以我担心这机器是不是有别的什么问题。想直接短路PWM调节信号,怕不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