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50挡LOGO

楼主(2015-09-25):
网上查了很多这个机器挡LOGO,似乎都没有解决方法,有两个案例说是换显卡就不档,我当时接到这个机器的时候,首先是拆外设 都一样,想办法断 了独显,集显就不会挡,还能进系统正常关机。我加焊显卡, 换了两个显卡都无果,加焊显存也无果,我又接着断独显,集显还是可以进系统,我想应该不会有别的问题啊,独显直接进显卡,还能去哪,于是我拆了独显的滤波电容,通电试,不挡LOGO了,换好之后 反复试了十来次,很正常了,以后大家碰见这个问题,不用急着到最后一步换显卡了,换电容说不定就会好了

网友:
以前遇上两片这样的板子,小地方做BGA换显卡不划算,直接换板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谢谢楼主,以后试试。

网友A:
原来还是显卡供电不稳定。就算是这样不进系统应该能正常显示才对。不应该只挡LOGO.

网友B:
楼主上个图看看是哪里的电容就更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个图看看是哪里的电容就更好了

330的滤波有极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
这种有示波器要好判断些

网友:
真是宝贵的经验了!

网友D:
楼主直接用示波器打电感供电不就可以吗?一目了然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原来还是显卡供电不稳定。就算是这样不进系统应该能正常显示才对。不应该只挡LOGO.

机器是在显示LOGO时,开始加载独显驱动准备进系统时出现挡LOGO的。没加载独显驱动之前,显卡处于低性能运行状态,其耗能低,对供电的要求不高,所以能正常显示。准备进系统时,加载独显驱动,显卡性能显著提升,耗能也就加大,对供电的要求也就提高了。而滤波电容的容量变小或不稳定,会导致无法满足独显加载驱动后对供电的高要求,所以会导致独显加载驱动后无法正常运行,始终挡在显示LOGO处。同理,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机器出现不定时黑屏或掉电重启时,将独显驱动卸载后,故障现象不再出现的原因,实际上就是卸载驱动后降低了独显性能同时耗能也减小了。举一反三,有些情况下也可以采取卸载显卡驱动的方法来验证显卡是否存在供电不足的问题。

网友:
好经验 呀 以后遇到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0的滤波有极电容!全部换掉

多谢楼主以后有经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直接用示波器打电感供电不就可以吗?一目了然啦!

供电都是正常的,怎么打呢,这个机器我想应该是电容不良导致,我当时没有办法了,试过很多次了,就是挡,换电容 立马不挡了,次次都正常

网友:
很好的例子,

网友:
上个图啊  换哪里的滤波电容啊

网友:
楼上 好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都是正常的,怎么打呢,这个机器我想应该是电容不良导致,我当时没有办法了,试过很多次了,就是挡, ...

示波器看看是不是有杂波呢

网友:
这种如果有示波器就能看出来,显卡供电有杂波

网友:
这个奇怪的问题被你修好了,不错啊

网友:
这个焊下桥试试

网友:
之前遇到的都是加焊显卡   也有加焊不好的   换板了  下次可以试下楼主的办法

网友:
我的换了没好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过我换了电容当时好了 第二天又不行了,而且在换那些电容也不管用了,这可能是那里问题

网友:
楼主如果有示波器就好修了

网友:
这款机器不好说,也有南桥问题党LOGO的。

网友:
这是个好经验啊。。一般确实不会想到是滤波电容。。。

网友:
恩,很不错的维修经验,我上次碰到一个N4050,显卡短路,还能显示,就是卡logo

网友:
现在拿到一台和楼主的问题一样,我修试试

网友:
还真没想过是电容的问提

网友:
还没遇到,学习了。

网友:
档logo 还和显卡有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器是在显示LOGO时,开始加载独显驱动准备进系统时出现挡LOGO的。没加载独显驱动之前,显卡处于低性能运 ...

如果这样看,还可以理解

网友:
电容的稳定性看来很重要啊

网友:
电容也会挡logo,学习了

网友(2015-11-20):
引用 网友E:
机器是在显示LOGO时,开始加载独显驱动准备进系统时出现挡LOGO的。没加载独显驱动之前,显卡处于低性能运 ...

晕   人家的是挡开机logo   第一屏  不是什么驱动不驱动的

网友:
下次试试 这种情况都是直接换显卡了的 以后遇到试试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