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映泰TA790GXBE没复位,

楼主(2015-09-25):
主板型号,

故障复位灯常亮,此时主板电压正常,各大供电电压就不发了,麻烦,只说重点,没有复位,查电管PG信号正常,一路追线,追线真麻烦,

问题就是这472上拉排阻,拿起洛铁马上嘻唰唰,

换好等板子冷却,通电一路跑码,到此时板子顺利修复,跑线真的很麻烦,这帖子也没什么技术含量,主要是让大家知道是那个排阻的问题,以后少走弯路,BIOS就不发了,官网有,论坛也有,

网友:
IO附近的472?

网友:
不是,是桥旁边,很容易看的,周围就一个472

网友:
通病电阻吗?以后维修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A:
映泰的是喜欢PG 的上拉排阻出问题,

网友B:
472也跟822差不多了

网友:
很不错,以后碰上就是钱呀

网友:
无话可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映泰的是喜欢PG 的上拉排阻出问题,

的确,遇到好几次了,就是型号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472也跟822差不多了

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映泰的是喜欢PG 的上拉排阻出问题,

华硕822,技嘉BIOS,映泰472和BIOS,

网友B:
如果能有电路图就完美了,也好知道这个472是干什么的。

网友:
电阻坏最难找了

网友C:
这板子有图纸吗 看过几个AMD双桥图纸 南桥需要的PWR_GOOD 大多是由最后出来的HT1.2V开启的 不是电源管理芯片的PG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有电路图就完美了,也好知道这个472是干什么的。

就是没电路图,才跑线,给其他板子差不多,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有图纸吗 看过几个AMD双桥图纸 南桥需要的PWR_GOOD 大多是由最后出来的HT1.2V开启的 不是电源管理芯 ...

没有图纸,我是上次,修过一个映泰,但是型号不一样,才有思路

网友:
台难找了坏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图纸,我是上次,修过一个映泰,但是型号不一样,才有思路

那是怎么判断那个排阻相连的就是PWR_GOOD信号 我认为是表笔点住1.2V 在找相连电阻 这个跟NV单桥找HT_VLD相同

网友E:
这板子这个电阻是不是经常坏的。算是通病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板子这个电阻是不是经常坏的。算是通病么、?

算是吧,映泰AMD的板PG信号容易出问题